[求助] 询问一个问题关于点亮电路中一条线的

楼主(2014-06-20):
我现在使用台积电的CMOS工艺,点亮电路中一条连接线总是以闪亮的虚线显示,请问一下怎么设置才能显示为不闪的实线显示?谢谢

网友:
1. other process will not ?
2. which cadence skill that you set?

mpig

网友:
额,不闪你不点不就完了啊,你想点它无非就是想一眼看到所以连在一起的线嘛,闪动的线肯定更容易看清啊,,,,,如果你要看到的是实线,你就把它先加粗嘛,在画版图是不是会有一个选择层的窗口,在那个里面有个菜单是修改显示的,你就把y0-y5都的线都加粗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逼哥  nice啊   学习啦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