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库文件参数中计算出沟通长度调制系数

楼主(2014-06-20):
因需要计算MOS管的交流输出电阻,所以需要知道沟道长度调制系数,但库文件中没有,是不是需要通过库文件的参数推出啊!
不知那位牛人可以告知,谢谢啦!
库文件如下:
* ROUT PARAMETERS
*
+PCLM     = 1.0000000           LPCLM    = 4.0000000E-08       PPCLM    = 5.0000000E-15
+PDIBLC1  = 1.7999999E-02       PPDIBLC1 = 7.0000000E-16       PDIBLC2  = 6.0000000E-03
+PDIBLCB  = 1.0000000E-02       DROUT    = 0.5600000           PSCBE1   = 3.5000000E+08
+PSCBE2   = 1.0000000E-06       PVAG     = 0.00                DELTA    = 5.0000000E-03
+ALPHA0   = 2.1E-008            ALPHA1  = 0.28                 BETA0   = 11.25
+LALPHA0  = 1.564E-015
*

网友:
用仿真不就可以得出了么,手工计算也差不多能估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可以仿真得到,但是比较麻烦!主要是希望通过DC仿真来得到交流输出电阻,方便设计!

网友:
我最开始也是很久纠结  工艺库里查不到,然后我就用电流公式,DC下(L定,如1u)找两个工作点,算出lambda。或者去看直接看DC  器件的详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