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类似于IC615下的光标自动高亮吸附到物体的边界SKILL程序

楼主(2014-06-20):
各位大神,由于工作需要要在IC51下工作,很习惯IC615下的类似于量尺寸的时候,会有高亮的光标自动吸附到物体边缘,省得放大定位了,非常好用,可否有类似的脚本用在IC51下面,或者哪位大神帮忙写一个,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hiSetBindKey("Layout" "<Key>d" "distance()")

procedure(distance()
win = hiGetCurrentWindow()
leEditorOptionsForm->gravityOn->value =  t
hiFormDone(leEditorOptionsForm)
if(leHiCreateRuler()==nil
then
win = hiGetCurrentWindow()
leEditorOptionsForm->gravityOn->value =  nil
hiFormDone(leEditorOptionsForm)
)
)

网友:
这个确实好,谢谢了

网友:
就是重力吸引,开了这个选项就可以吧,一般都嫌烦关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 这段是你随手写的吗?看起来好像我以前和朋友研究时,他写的一个原始版跟这个好像啊  连存在的小问题都一样 呵呵

网友:
回头试试这段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写的  是别人给我的  我也就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4-11-17):
回复 网友B:

    什么小问题?分享下……

网友(2015-12-01):
什么小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