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6-20):
P衬底接地和器件不能超过20um 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意思是你的p+保护环不能离MOS太远。因为离得太远衬底寄生电阻会变大,容易引发latch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没有加保护环 DRC 就报这个错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加保护环,就无法给衬底加上电位,相当于MOS离VDD或者GND很远,这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寄生电阻。

网友:
以前一直不清楚加保护环的意义  现在明白了  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答!

网友(2014-10-01):
保护环除了给衬底电位 也有保护隔离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