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ways和forever

楼主(2014-06-20):
一个小问题,tb里的always块和initial-forever组合的作用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在用SV搭建的TB,一般使用Program ,当program中的所有initial block结束的时候  仿真也就结束了 而有always,它将永远不会结束 ,所以必须调用$exit来结束   一般建议使用initial forever 来替代always

网友:
always和forever区别
1.前者有blocking和non-blocking之分,并且值的update跟always敏感列表有关,后者则没有
2.前者值更新时间和initial块是不一样的,即schedule semantic位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