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lass定义变量类型和直接使用变量类型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4-06-20):
弱弱的问一个SV的问题,如下的代码

class unsigned_int_Q;

   ////////////////////////////////////////////////////////////
   // Unsigned int Q
   ////////////////////////////////////////////////////////////
   int unsigned values_Q[$];

   ////////////////////////////////////////////////////////////////////
   // Used to "New" the class
   ////////////////////////////////////////////////////////////////////
   function new ();

   endfunction : new

endclass : unsigned_int_Q

这种只是将一个unsigned的queue封装为了一个class,然后用这个unsigned_int_Q可以去定义变量A,如下
unsigned_int_Q A;
这种写法与直接下unsigned A[$]有什么区别与优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