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igh performance bootstrapped switch(自举开关) cir design

楼主(2014-06-20):
对于14bit 250M ADC 的设计,在SMIC 55nm 工艺下面结构自举开关能达到什么样的性能?SNDR SFDR 能够达到多少?
电压1.8V
大神们过来讨论下?目前输入频率为1.8V 55MHz SFDR=98dB  SNDR=80dB 再往上调比较困难,必须换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1)想办法提高M3的drain电压
         2)M11的body接法慎重考虑
         3)vin和M9之间插入source follower

另外,M6是否多余?有何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1)M6不多余,上图右错,M5的源应该接到M6源处;
M6可以使得M8的Vgs达到vdd
2)body该怎么接呢?普通NMOS难道用deepnwell?
3)source follow 作用是什么?减少vin看到的负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M6的作用应该是保护M8。

网友(2015-08-05):
不知道楼主这个自举开关最后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是公司的还是高校的,这是准备用在SAR里面的呗

网友(2017-07-20):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输出频谱怎么仿真吗?

网友(2018-04-19):
回复  seamasc1

谢谢回复1)M6不多余,上图右错,M5的源应该接到M6源处;
M6可以使得M8的Vgs达到vdd ...
引用 楼主:

    M5的源应该接到M6源处,vin较高的话,PMOS能完全打开么?

网友(2022-04-12):
图呢,图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