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xtraction Results Warning

楼主(2014-06-20):
用Flat跑lvs没问题,Hierarchical跑就有这WARNING: Cannot enable LVS PUSH DEVICES because pin location information was requested.那位大侠能告诉小弟是肿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A:
没有关系,LVS clean 就行。
就如 WARNING 所说,如果要 PUSH DEVICES 的话就不要 generate pin location.
  Mask SVDB Directory PINLOC
  Mask SVDB Directory CCI
  LVS Push Devices SEPARATE PROPERTIES
以上三个 option 任意一个与 Hierarchical LVS default 的
  LVS Push Devices YES 一起用都会有这个 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查了下svrf,Mask SVDB Directory 看的糊里糊涂,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高手啊, 这个都清楚

网友B(2022-03-30):
引用 网友A:
没有关系,LVS clean 就行。
就如 WARNING 所说,如果要 PUSH DEVICES 的话就不要 generate pin location.
...

请问PUSH DEVINCE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PUSH DEVINCE指的是什么啊?

太久没做过PV,早忘了,顾名思义可能是将上层辨认出的device push回某个底层

网友(2024-03-28):
引用 网友A:
没有关系,LVS clean 就行。
就如 WARNING 所说,如果要 PUSH DEVICES 的话就不要 generate pin location.
...

大佬,你说的这些在哪设置?

网友(2025-06-06):
我flatten 时,也是会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