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能否给小弟解释一下为什么运放开环仿真要接成这样啊?

楼主(2014-06-20):
能否给小弟解释一下为什么运放开环仿真要接成这样啊?三种接法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要建立静态工作点

网友:
通直流阻隔交流 也可以用stb仿真 反馈环路中插入iprobe 全差分用cmdmprob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我的输入工模电平为0.6v,输出最小值为0.8v,这么接就没办法正常工作路

网友:
那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建立静态工作点

网友(2017-03-31):
左下角的图是测量环路增益的吧,通直流隔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