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EM仿真时报错

楼主(2014-06-20):
inaccurate (high frequency)calibrationelectrically large via using lumped model
higher order modes at the ports
slot mode at coplanar ports
grouped strip-slot ports
mesh density is too coarse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弄

楼主:
有没有大侠知道的,帮忙解惑一下,在port旁边挖了槽,加了via,甚至加了cell,还报错,不知道怎么回事,恼火啊

网友:
网格再细分些?

楼主:
网格细分后还是报错,结果调了一下意想不到的地方,隔直电容就不报错了,但是有时候把带线拉长了就有报错,去掉mesh reduce就又好了,搞不懂。

网友:
可否将你的PCB图贴出来!?不然不知要怎麽帮你

楼主:
谢谢,已解决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2015-04-01):
你应该把版图晒出来我们看看,不然你自己搞懂了我们还没有搞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告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9-03):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