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滤波器求助

楼主(2014-06-20):
仿真过程中,pss完成仿真 但是在PAC的仿真过程中出现错误:there is no AC source in the circuit for PAC ananlysis
整体电路5v电源,电路的输入信号加的是SINE源  dc=2v  ac=1v
请问错误原因在哪、、、、

网友:
there is no AC source in the circuit for PA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哪里缺少ac源呢

网友:
pss+pac是对周期信号分析,你设置了信号的频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输入信号加周期频率吧?电路仿真环境我是按照别人的电路搭的,原电路并没有加周期信号

网友:
    我这里仿真sw-filter,采用pss+pac,除了常见的电源偏置之外,输入信号需要加正常的周期信号可正常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的输入信号加入频率以后,还要加ac.dc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频率也不行,还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
回复  andyjackcao

加了频率也不行,还是同样的错误
引用 网友C:

    激励中关于pac幅度还要设置

网友(2015-03-31):
display small sigal param

网友(2016-06-28):
求牛人发 教程!

网友(2017-10-07):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4-01-24):
同样的困惑,为什么一些PAC仿真中需要dc port,难道是因为pac是用于小信号分析的原因吗

网友(2024-09-11):
遇到相同的问题,已经解决,方法如下:
vdc设置里面ac源有两种,ac magnitude和pac magnitude。
如果跑ac仿真,交流源电压在ac magnitude设置,
如果跑pss+pac仿真,交流源电压需要在pac magnitude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