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A生成sdf文件反标进行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4-06-20):
我将STA生成的sdf文件反标用nc进行后仿,仿真中在复位时报了一个setup violation,而STA并没有报这个路径的时序问题。于是我dump波形找到该路径并用STA对该路径时序进行report进行对比,发现仿真中propagate clock之前时钟树buffer的延时与STA report中的不一样。我打开sdf文件一个点一个点的进行对比,发现STA中buffer的延时小于仿真波形,STA中好像没有加上interconnect部分的延迟。我将sdf文件直接吃到STA中,发现时钟树buffer的延时与仿真能对上了。我的理解是,sdf文件是STA生成的,为什么STA在计算时序时会与sdf不一样呢,恳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好像线延时在SDF中是INTERCONNECT延时信息的。
在PT可以使用report_delay_calculation来看一下PT中这个buffer的delay是不是加入线延时的。。
不懂。帮顶。。

楼主:
是啊 我就是用这个命令来查看延时的 但是查看到延时与仿真波形中不同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PT进行时序计算时为什么没有加上线延时 而生成的sdf中却包括了 是什么地方没有设置正确吗

楼主:
怎么没人来啊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寄生参数提取怎么提取的?

楼主:
回复  小鸟探戈

   你寄生参数提取怎么提取的?
引用 网友B:

    我寄生参数是由encounter生成的,产生一个spf文件,跑STA时就是吃的这个spf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你的sdf是由PT根据你反标的spf文件产生的,而sdf文件中有互连线延时,那PT也一定是计算了互连线延时的才对。你要不试试用spef格式的或者贴出你的脚本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道是之前用STA report timing时report错了?我自己还是个菜鸟,上次都是别人跑出来的报告,今天我自己用脚本重新跑了一次,发现能对得上。看来做技术还是得自己一点一点手把手的弄通啊,半懂不懂的太痛苦。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了,等过几天我有时间了我自己一点一点重新跑一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客气,相互学习。

网友:
我将STA生成的sdf文件反标用nc进行后仿,仿真中在复位时报了一个setup violation,而STA并没有报这个路径的 ...
引用 网友A:

    写出sdf和读入sdf时,log里面有没有报什么异常?

另外是同步复位还是异步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异步复位,这个复位信号是另一个时钟拍出来的,STA中这两个时钟设false path了,所以我想后仿报错STA分析中没有报错问题就在这了。
    非常谢谢各位大大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