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写tb时怎么把某个内部信号写到txt文档里面去?

楼主(2014-06-20):
大家好: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有个FPGA小工程,现在需要这个工程内部模块的某个信号,而不是顶层端口的信号,写个一个txt文档里面,然后用matlab进行运算,最后把matlab的计算结果和这个工程的顶层端口输出进行比较。

         我知道怎么把顶层端口的信号通过tb写到txt文档中,但是我不明白怎么样能够把内部模块的信号引到tb里面,然后写到txt文档中,所以请教下大家,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答下。

         谢谢啦!

网友:
是用verilog写的吗?如果是verilog,可以用“.”指明信号的模块层次来引用(VHDL我不熟)。
例如:你的设计里面有三个模块,分别是tb,a,b,层次关系是 tb/a/b(即a包含b,tb包含a),你要在tb引用b的一个信号xx,那么在顶层这样引用xx:
tb.a.b.xx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写VHDL程序时,仿真时有过这样的想法,但好像不能这样做。最终还是把子模块的信号作为顶层信号。vhdl中好像不能这样做吧。

楼主:
十分感谢,您说的这个方法可行,您能不能推荐一些专门讲如果做仿真的书呀,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块的水平严重不足。

PS:给我这种水平的新人再多说句,cyqtomb兄提到的方法里,a应该用其在tb里面的例化名

网友:
我看你对验证的知识有欠缺,在论坛搜搜验证,应该能找到一些资料的。。。我也是小菜鸟,就不推荐什么书啦。

网友:
You may be used the "$fdisplay, $fwrite or $fwriteh". The syntax you can used the google to find out more detail.

楼主:
我看你对验证的知识有欠缺,在论坛搜搜验证,应该能找到一些资料的。。。我也是小菜鸟,就不推荐什么书啦。
引用 网友A:

    谢谢,几乎没有接触过验证这块

网友:
是用verilog写的吗?如果是verilog,可以用“.”指明信号的模块层次来引用(VHDL我不熟)。
例如:你的设计 ...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啊,我工程文件用的是VHDL,但是测试模块用的是Verilog,这个怎么把VHDL中的信号通过Verilog学到Txt文档中啊?

网友:
You may be written the verilog sub module connect to the target signals.

网友:
仿真时可以输出中间信号到波形……但是还真没有输出中间信号到文件……

网友(2019-05-23):
2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在testbench里定义一个句柄
integer handle;
然后你在文件夹里创一个文件,比如“data.txt”
接着打开这个文件
handle = $fopen("data.txt");
然后就可以把信号写入这个data.txt,比如我想把一个二维数组mem的16进制数据都写进去
$fdisplay(handle,"%h",mem[i]);
然后关闭文件
$fclose(handle);
然后运行一遍你会发现data.txt里面都是模块里mem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