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本电流镜中为什么一个管子的 栅漏要短接?

楼主(2014-06-21):
一直很不解,即使电流镜中 一个管子的栅漏不短接, 两个管子的Vg一样,不应该复制同样的电流吗?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管子用二极管连接,它就始终是工作在饱和区的,不用刻意去设置它的静态工作点,让它工作在饱和区。。如果电流镜的2个管子不是工作在饱和区的话,电流复制就不精确

网友:
电流镜 电流复制精确前提是  mos  Vgs 相同
mos 電流本來是  vgs-vth .

如果 一般不是接成 diode 那為何你認為另邊mos會VGS 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两个管子的 Vg 相连,只是基准电流那个管子的 D不与G连~

   如上图 如果变成 下图的 连接 。。两个管子Vgs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Vg 沒有電壓。

diode connected 後,IREF 會對 M1 的 Cgs 充電,產生 VGS 電壓

网友:
即使不短接,两个管子确实电流一样,但是这个珊电压有没有比短接更容易的产生方法呢

网友:
还能有比short更简单的!?不需要要额外bias,已经最简单了

网友(2014-10-01):
就是产生vgs的最简单方法

网友:
以前也有这样的疑问,后来明白了,其实就像上面各位说的,gs短接才能确定栅端电压,因为实际的MOS电流不是简单的平方率公式。栅源不短接的话,栅端电压是不能确定的,MOS管就不知道工作在哪个区了

网友(2016-11-28):
学习了!1.使其工作在饱和区;2.产生确定的VGS,不需要额外偏置电路

网友(2021-11-22):
二极管接法具有电流转电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