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修改参数,仿真不变

楼主(2014-06-21):
为什么Spectre仿真时,修改参数,结果没有任何变化啊??比如修改电源电压,但重新仿真后的工作点电压还是不变,每次都check and save了。。。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
跑的什么仿真啊?tran?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Train 也试了都一样,应该是配置文件问题,但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过spectre网表吗?确定网表中的参数已经修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