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在opt_route后无法查看时序报告,求助,谢谢

楼主(2014-06-21):
各位大神好:
      在ICC进行opt_route布完线以后,输入timing_report,报告No paths,这个paths,软件是从哪里寻找的啊,需要设置哪些文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Thanks

想要产生那种带slack time的报告,本人小白,求指点,thanks~

网友:
默认只报 slack 少于 0 的 path, 也就是有 violation 的 path
另外报一个 report 加上 -slack_greater_than 0 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过段时间试试,还有您知道综合后怎么让DC生成sdc文件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太谢谢了,我试试我在看《数字VLSI芯片设计》Erik Brunvand这本书。。。非常感谢

网友(2016-09-14):
我再跑2010.12的lab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版本不一致,icc_shell无法执行一个叫做view的命令(写在proc里面),之后我再执行report_timing就报告no paths了

我只好重启了ICC,再report_timing就没遇到no paths的问题,仍然不懂问题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