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语法求解

楼主(2014-06-21):
例如 reg [max:min] mem;在用到这个定义时,是这样写的:
mem[i*8 - : 1];
注意有个减号,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寄存器的索引部分位选,指取寄存器们的第i*8位,
register[base-msb+:con_width_expr],基数表达式可以不为常数,位选的范围是由基数表达式加上或减去所表示的位的个数,
列如:inst_code[mark+:2] 等价于选择mark,mark+1  2位
       inst_code[2+:8]等价于inst[2:9];

网友:
索引部分位选,选择men的第i*8位

网友:
列如inst_code[0+:8]等价于inst_code[0:7]
      inst_code[16-:8]等价于inst_code[16:9]

网友:
0和16表示索引位置,8表示索引位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的说,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列如inst_code[0+:8]等价于inst_code[0:7]
      inst_code[16-:8]等价于inst_code[16:9]

这和inst_code[0:8] 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mem[i*8 - : 1];给i赋值
mem[1*8 - : 1];
mem[2*8 - : 1];
这具体指哪几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st_cde[0:8]是九位位宽,超出定义的8位:inst_code[0+:8]的含义是寄存器inst_code以第0位为基位向上索引8位,也就是等价于inst_code[0:7]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指的是men[8]和men[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