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有encounter导出的网表,怎么生成原理图

楼主(2014-06-22):
因为没有sdb文件,dc综合出来就木有图,只有网表。现在要做数字+模拟的lvs。
大神指点一下该怎么搞?
是否cadence import网表生成原理图?还是搭好原理图生成网表后把数字部分的手动替换?

网友:
有网表就可以了,做lvs也不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