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ltrasim 仿真不显示step

楼主(2014-06-22):
问一很弱智的问题,为什么用我用Ultrasim做tran仿真的时候,没显示step和仿真到多长时间了,但把仿真暂停后,可以看到有波形输出

楼主:
而且对于一个很小电路,spectre 很快就仿完了,但ultrasim缺很慢,我的ultrasim用的是默认的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im_opt progress_p=1 (1%报一次仿真状态)..usim_opt progres_t=1, (1 miniutes报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神,我是第一次用Ultrasim不太熟悉,现在又碰到个问题,就是仿真完成后无查看波形,这是什么原因啊,是我环境变量的问题吗?
我的输出设置如照片所示

保存设置

保存设置

网友:
小规模的电路还是不要用ultrasim,精度不好,我有个电路,即使设置精度最高,输出还是与spectre差别很大。ultrasim我现在只用来做后防的时候用。

网友(2018-08-29):
回复 网友B:

请问该指令从哪里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