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相环不工作

楼主(2014-06-23):
各位大大,紧急求助,求各位大大不吝赐教。问题描述如下:
1. 采用cyclone V器件,用的是clk1p单端输入,时钟频率5.5M;
2. 调用pll 的ip核,发现pll环没有输出,利用signaltap抓数据,采用输入管脚作为触发时钟,发现clkin输入一直为低。即便是有采样问题,但也应该偶尔有高吧。
感觉是cyclone v的配置问题,但从datasheet上找不到原因。现在可以确定管脚有时钟输入,但是否是该时钟不满足fpga的时钟要求呢?为什么pll锁相环会没有输入?请大家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IO上有信号但PLL的clkin输入端没有信号?那要看看从时钟IO到PLL输入端是否有问题,可以换一个IO作为时钟输入试试看

网友:
范德萨范德萨范德萨发到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洒发的说法是打发士大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的热心解答。现在只能重新制版,等下一版回来再尝试;因为原先设计的是采用LVDS的时钟信号,结果原先设计有问题。所以才不得不尝试改用单端输入。
   请问这个时钟幅度有要求吗?我翻遍cyclone V的手册都没有找到要求。

网友:
试一下一个REG会不会有输出,如果有,那可能就是PLL不工作,
如果没有,就看一看,是否CLK真的进入到FPGA内部,是不是有虚焊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