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设计

楼主(2014-06-23):
12位SAR ADC 中,采用12位分段电容DAC,该分段电容一般是采用六六分段,五七分段还是四八分段?
以前听一位老师说六六分段式最差的,因为总电容最大,请问是否是这样的?

网友:
不会吧,六六不是电容最小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六六分段的话高位最大电容和最小电容的比值太大,导致匹配变差。采用五七或四八分段的话高位电容变小,匹配会好点。

网友:
六六分段是面积最小,对匹配行要求高,高位位数越多,总体面积变大,但匹配性会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论文或者书教算这个?

网友:
还有那个顶级版采样到底实用么?我是说要做产品啊不是发论文,按照以前经典理论比较器的共模点最好恒定不然offset会移动,不知道到底移动多少?多少位可以用顶级版采样?省掉最高位的电容确实不是个小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说高位越多匹配性越好?

网友(2015-11-23):
回复 网友A:

      关于“还有那个顶级版采样到底实用么?我是说要做产品啊不是发论文,按照以前经典理论比较器的共模点最好恒定不然offset会移动,不知道到底移动多少?多少位可以用顶级版采样?省掉最高位的电容确实不是个小数啊”  同样有这样的疑问,你现在有解决么?求指教~

网友:
5 7好

网友(2016-09-06):
如果是我,我会选四八分段。

网友(2017-01-10):
刚好说反了,六六分电容数量最少,面积最小,但是线性度差,匹配要求高

网友(2017-04-19):
回复 网友C:
因为MSB和LSB之间需要一个桥接电容,这样带来的坏处就是会产生寄生电容,从而使两侧的匹配度降低,一般的做法是在MSB一侧分配较多的电容(位数)

网友(2017-12-04):
SAR ADC 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