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零基础学FPGA从哪儿开始?

楼主(2014-06-23):
以前只做过ASIC的数字前端,写写RTL代码,其他一概不懂(包括时需验证、后端)。最近需要用FPGA验证 ,还要把前端设计(AMBA接口)和CPU一块烧到FPGA里验证。我连ISE软件都没用过,对FPGA一窍不通 ,别人说烧FPGA很简单,可是不知道咋弄,该从何入手,具体看什么文档,用什么资料?各位大牛帮帮忙。多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教各位大牛。

网友:
先找本书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学里FPGA应该烧写过吧,很简单的把程序下载就行,看看怎么使用FPGA芯片的书吧

网友:
又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