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如何 仿真crystal oscillator的phasenoise

楼主(2014-06-23):
用Spectre run PSS+Pnoise,在PSS阶段总是run一段时间后出现error
仿真电路:XOSCI、XOSCO外接晶振模型
电源激励时间:1ms

PSS设置状况:
Engine:Harmonic Balance
Beat Frequency:26M
Number of Harmonics: 30
tstab:20u
Harmonic Balance Homotopy Method: default

报的error: Newton iteration failed in the pss shooting analysis, change the Simulation parameters to improve likelihood of convergence

还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指点一下cry osc的phase noise如何仿真
多谢!

网友:
您可否将电源激励时间设置远小于tstab设置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XTAL能在20us就稳定了?
不行试着将稳定时间设置成2ms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tstab: additional Time for stabilization
因为电源激励时间设置为1ms,所以这个tstab是在1ms之外再加20us吧,也就是总的sim时间是1020us
run到300us左右就中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将tstab设置为1ms,然后将电源激励设置为远小于1ms的值?

网友(2014-11-21):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小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望指教

楼主:
回复 6# 西风醉雨 PSS设置状况:
Engine:shooting
Beat Frequency:26M
Number of Harmonics: 15
tstab:1000u

网友:
貌似不收敛的问题,多半是和tstab,仿真时间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

网友C(2017-01-06):
我用spectre 仿真晶体怎么都不成功,加了初始值后都是衰减的振荡,似乎从未正常过。
我觉得spectre是不是有什么缺陷,不能很好地仿真晶体啊?

网友(2019-05-16):
引用 网友C:
我用spectre 仿真晶体怎么都不成功,加了初始值后都是衰减的振荡,似乎从未正常过。
我觉得spectre是不是有 ...

仿真时间设置多少?

网友:
仿真晶振的时候,收敛算法要合理地选择一下的
否则就需要设置仿真步长

网友(2023-05-16):
引用 网友C:
我用spectre 仿真晶体怎么都不成功,加了初始值后都是衰减的振荡,似乎从未正常过。
我觉得spectre是不是有 ...

me too

网友(2023-06-24):
仿真的话,大家可以参考这个

Simulating Crystal Oscillators is Much Easier in MMSIM12.1.7z

网友(2025-02-24):
确实不收敛和tstab关系很大,最好tstab设置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