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干扰”和“噪声”是相同的概念吗?请大家说说两者异同的地方

楼主(2014-06-23):
“干扰”和“噪声”是相同的概念吗?请大家说说两者异同的地方

网友:
噪声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数(dB),干扰是一个动作。
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

网友:
guard ring隔离的是噪声还是干扰呢?

网友:
噪声和干扰没有本质的区别,习惯上从器件外部串扰进来的叫做外部噪声(干扰),由器件内部产生的称为内部噪声(噪声)

网友:
我再翻译一下哈,
    噪声是个坏银,干扰是他上门来欺负你的行为,我把门锁得妥妥的,再顺路报个警,那么我们是在预防坏人还是预防坏人欺负你的行为呢?我觉得这两个词有区别,但是对于理解本身来说,这个差别不影响我们对问题的判断,意思就是说哪个大家都明白。但是在设计的领域内,往严格里说我还是觉得噪声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数值。

网友:
侵扰别人的地盘有多中手段,造势只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