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768k振荡问题

楼主(2014-06-23):
做了一个32.768k的MCU振荡器,参考结构如下
参考论文: An improved low power crystal oscillator.pdf (280.93 KB , 下载次数: 117 )
实际电路与这个基本一致,只是在输入端有耦合电容。

现在流片出来之后出现问题,现象如下:部分电路可以起振,部分电路不能起振,
起振的电路只要用手摸一下,就停振,不能回复振荡,而不能起振的电路再用示
波器万用表搭一下输出管脚后就可以起振了。

请教各位大神,应该是哪方面的问题,或者什么思路去找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你的gm工作点没设置好。
摸和搭都改变了接入的寄生电容和电阻,把sansen书里的公式多推推吧,把裕量多留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那是gm偏大还是偏小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做过的一个,gm在各个corner下在3.2u到6.7u间,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3.2us~6.7us会不会偏小,我这边做的时候一般把负阻做到3~5倍ESR,Gm在15us左右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要形成等效负阻才能起振

网友:
增加一个Q1 Q2间电阻,10M级别,或者增加电流。试一试。

网友:
any one has good answer ?!

网友(2015-05-26):
电流要设置为可调节的,反馈电阻6M到10M,电容12.5P,P 9/1,N 3/1 启动电路也要重新设计,350nA,稳定起振

网友:
回复得信元

网友:
我也遇到相似问题,低温时候(-20左右)出现不起振情况,用万用表测试两点电压,XI电压接近电源电压,XOUT电压接近0,不知道哪位能解释下,万分感谢。

网友:
电源电压1.2V

网友(2016-08-05):
32.768,请找 上海唐辉电子 申请免费的样品。

唐辉电子非常乐意和工程师朋友们,长期互动、探讨技术问题,共同进步,一起把事情做好。

唐辉电子,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口碑相传。

唐辉电子官网上,有很多的晶振应用方面的文章。

32.768晶振   32.768KHZ DT-26

网友:
低功耗的晶振可能有不起振(温度,湿度等)。。若没有低功耗的要求,则是设计考虑不周。。。起震的过程是noise 逐渐被放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副值得变化会造成 DC点的改变,同时反过来又影响Gain。。有可能造成Gain下降的太多而无法把noise放大到反相器翻转的阈值。。那就fail了。。。这点在Q值有所反应。。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