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宏力工艺库的问题

楼主(2014-06-23):
请问各位前辈,关于上海宏力的工艺库中的HV-PMOS的几个参数的说明:Cgoph、Cjph、Cjswph、Cjswgph各表示的是什么寄生电容?关于Cox是他们中的哪一个?λ(沟道调制系数)能否在宏力的工艺库中找到?
求各位大侠指教!谢谢,O(∩_∩)O~

网友:
是55nm的process?它家的工艺还很不成熟
沟道调制系数,是一个比较低level 的model parameter,在这种实际的工艺应该看不到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是0.13um的工艺,请问上面的那些寄生电容分别是什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