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IP核生成的DDR2控制模块,工作频率只有大概20M?怎么提不高了呀

楼主(2014-06-23):
用xilinx的IP核生成的DDR2控制模块,在写入读出数据时频率太低了,大概600ns的时间只写入的10个数据,和需要工作的频率200M有很大差距,观察仿真波形发现主要是app_wdf_rdy信号经常自动拉低,才写入四五个数据,该信号就拉低导致不能写入数据。怎样才能把工作时钟提高呢

ip核生成时给的仿真文件

ip核生成时给的仿真文件

楼主:
为什么app_rdy和app_wdf_rdy信号经常性拉低呢,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两个控制信号导致速度提不上去,我觉得应该在写入很多个数据后才使app_wdf_rdy信号拉低呀,大家帮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
你得查到app_wdf_rdy为什么拉低。得看到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UG上说是内部FIFO不能写入时,它会自动拉低,导致外面的数据不能写入,但是我才写入几个数据,该信号就自动拉低了,不合理呀

网友:
要看真实的信号,用chipscope 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chipscope看看哪些信号不正常了

楼主:
怎么提高读写速度呀,ddr不是可以跑到400m没问题么?它自带的仿真文件仿真出来的结果也是这样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没有实物,现在只是先仿真看看,能不能达到要求,现在要求达不到呀

楼主:
都没人来回答一下么??给个建议呀大神们

网友:
用IP core吗?

网友:
给你个建议。把读写数据和指令都丢到一个FIFO里面,通过几个RDY信号来控制FIFO的读写到APP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了的,就是用的MIG生成的,仿真文件都是它自己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