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射频PCB上要打很多孔?

楼主(2014-06-23):
为什么射频PCB上要打很多孔啊?一些根本没有走线的地方也密密麻麻地有很多孔,不知道这些孔有啥用?
还有这些孔都是连到地的吗?还是只是单纯地就是一个通孔,啥也不连?哪位指点一下啊...

网友:
射频PCB上孔是很多的,本人拙见:
1、有些地方是需要保证有一定的隔离度,需要多打些孔保证良好接地
2、器件管脚旁,一般是尽可能短的回流路径
3、你所说的“根本没有走线的地方也密密麻麻地有很多孔”大面积没有走线的地方可以少打地孔,你所看到的,如果内存有走射频线的话,也要包地孔的

楼主:
   谢谢。就是说这些孔都是接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