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平台pci采集卡设计问题,跪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6-23):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pci采集卡,在fpga平台上用vhdl设计了一个pci设备,linux已经成功认到这个设备了,但手动加载驱动的时候电脑经常死机。cpu只给分配了一段memory,没有分配i/o空间。(见图,图上的信息是没有加载驱动时候的。),就算有时驱动加载成功后读数据也会死机。求大神指导。。。

没有加载自己驱动时候lspci-v打印出来的

没有加载自己驱动时候lspci-v打印出来的

网友:
像这种问题PCIE经常遇到,最常见的原因是PCIE设计存在问题,这个那个的原因,会拉死整个PCIE BUS,导致其它设备都不能正常工作,比如显卡。
像你这个问题,应是PCI能基本工作,但是如果PC在访问设备时,不能正常地响应,就会占用总线,导致其它PCI设备也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检查下设计,仿真下看看,在健壮性方面找找原因。

网友:
从时间和稳定性考虑,应该用IP. 如果你是大神除外。 死机被领导和客户看到的时候,麻烦就不断。

网友:
不加驱动程序,死不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加驱动是不会死机的

网友:
驱动是自己写的,还是厂商成熟的?防止有数据对齐问题。确定软件没有问题,再做FPGA仿真,特别要做后仿。只是建议,只做过PCI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自己写的

网友:
有pcie 协议分析仪么,  往上一接,啥都看到了,啥都清楚了, 不然,那就在driver 里添debugmessage,  一步一步 来。     不稳定 ,死机都是大范围的概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没有 协议分析仪,  等着delay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专门做这个的所以没有那些仪器。奇怪的是我把硬件配置改成是映射I\O空间而不是映射MEMORY空间是不会死机的。估计是我memory那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