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时对信号加force前仿与后仿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4-06-23):
下面是我复位模块rtl模型中的一段,用于模拟在复位时产生一个BOR信号,timescale是ns
initial begin
   #2e4 BOR = 1'b0;
   #2e4 BOR = 1'b1;
   #3e5 BOR = 1'b0;
end

在我的case中,对BOR信号进行了force,如下
initial begin
   #20;
   force ~/~/BOR = 1'b0;  // ~/~表示相关的路径
   #1;
   force ~/~/BOR = 1'b1;
   #1;
   force ~/~/BOR = 1'b0;
   #1;
   force ~/~/BOR = 1'b1;

   #400000;
   release ~/~/BOR;
end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force,在340us之后BOR会被置为0。可以由于存在force的动作,在400us(大约)之前,BOR信号一直被force控制,release前最后一个动作是将BOR置1。
在400us时BOR信号被release之后问题就出来了,我前仿时BOR信号在release后BOR信号变为0,也就是rtl模型中最后一次的赋值;而后仿(也就是用PR之后的网表仿真)时BOR信号在release之后仍为1,即保持最后一次force的值不变。为何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恳求大神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