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_chain reorder 影响因素

楼主(2014-06-23):
scan FF 和 non scan FF这两种类型的FF对scan_chain reorder会产生什么不同的影响,哪种FF有利于scan_chain reorder,and why?

网友:
我无语, 你scan ff 都不知道 怎么做scanchain的啊,看看基本概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A,所有的FF 都串在scan_chain上。B,部分FF串在scan_chain上。哪种情况更有助于做scan_chain reorder?我的理解是,不管是A B 哪种情况,只要把FF调动一下位置不就改善了scan chain的绕线了吗?请问我的理解哪里不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non scan FF怎么穿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看#3问题。谢谢。

网友:
所以根本不是问题啊,non-scan 没法串,自然也不会 reorder; 其实就是一种情况,没有两种情况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假设说,所有的FF都是scan FF,不管连不连上scan chains。在这前提下,那么把所有的FF都连到scan chain上,更利于reorder。因为在reorder时,可以选择的SI端口变多了。而且如果这时只是把部分FF连到chain上,就浪费了其他没有连到chains上的FF的SI端口,浪费了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是我过去的理解有误。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