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射频PCB上要打很多孔?

楼主(2014-06-23):
为什么射频PCB上要打很多孔啊?一些根本没有走线的地方也密密麻麻地有很多孔,不知道这些孔有啥用?
还有这些孔都是连到地的吗?还是只是单纯地就是一个通孔,啥也不连?
哪位指点一下啊...

网友:
是为了电磁辐射隔离。发射源到地会形成一个空间的回路,隔离板上各信号间的干扰。一般都打倒地,有些还要加屏蔽腔体。

楼主:
   谢谢了。
    “发射源到地会形成一个空间的回路”这个不太明白,这里的发射源就是指PCB的线里传输的信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频的时候即使很短的导线也有一定的电感, 所以用多个电感并联来减小有效电感。

网友(2014-07-31):
信号走线沿边多打地孔 防止信号干扰

网友:
回复 楼主:

   让参考电位基本一致,也可以起到抑制一定干扰的作用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样的。

网友:
有时散热也是考量点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减少两个地(ground)平面直接的连接电感吗?

网友:
防EMI用是主要的,也能起到散热作用。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减少接地附加参数

网友:
正好有这个疑惑,谢谢了

网友:
为了良好接地,减小过孔电感

网友:
受教了 学到东西了

网友(2014-12-15):
一共看到3条信息:
1、EMI考虑
2、良好接地
3、多电感并联,减小电感。

网友:
感觉主要是emi

网友:
听不太懂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懂了这个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
有些传输线 需要vias来保持模式,更多vias用于消除surface wave跟substrate mode

网友(2015-02-15):
为了更好的共地,同时防止元器件之间的干扰,形成较好的隔离

网友:
同学习阿萨德发达省份

网友:
有以下几个原因:
1.接地:孔孔间距最好小于二十分之一个波长。
2.散热:PCB的导热性是很差的。
3.屏蔽:等电位,电磁波无法向前传播。

网友(2015-04-09):
受教啦 多谢大神分享

网友:
形成空间回路 散热?

网友:
屏蔽及抗干扰的设计。我们很多产品目前也是这样设计的,很多PCB板子对射频板的加工也是个大问题。目前是在深圳速成兴制版天线较多。

网友(2017-04-28):
电磁辐射隔离

网友:
学习啦
1、良好接地,多个通孔电感并联,减小接地电感;
2、参考电位保持一致,更好的共地;
3、发射源到地的空间回路可以隔离信号之间的干扰;
4、用接地孔消除表面波和substrate mode,更好的保持信号的传输模式;
5、有助于PCB板散热;

网友:
学习啦
1、良好接地,多个通孔电感并联,减小接地电感;
2、参考电位保持一致,更好的共地;
3、发射源到地的空间回路可以隔离信号之间的干扰;
4、用接地孔消除表面波和substrate mode,保持信号的传输模式;
4、有助于PCB板散热;

网友(2017-06-02):
学习了,评论很受用

网友:
曾听大牛说过, 和这儿的说法一样

网友:
按空腔谐振理论,pcb 上最高频率等腔体会谐振,一般4倍波长以上谐振功能减弱,严格一点10倍波长,有的微波板取40倍波长,才没有干扰问题。这也是PCB 打孔原则,所以PCB 打很多地孔,若对打孔更详细分析见《手机PCB板接地孔原则分析》

网友:
道客88 有这份文档《手机PCB板接地孔原则分析》

网友(2018-06-18):
让参考电位基本一致,也可以起到抑制一定干扰的作用
减小层之间的电感、电容效应

网友:
,原来这样的。

网友(2018-07-28):
多打 些孔没有坏处吧

网友:
主要是為了減少電容效應

网友:
學習了~原來有這麼多道理

网友(2020-10-02):
是减少两个地(ground)平面直接的连接电感

网友:
抑制干扰,保证参考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