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FPGA数字,什么仿真工具能够用到多核CPU?

楼主(2014-06-23):
刚换的四核I7,但是用modelsim仿真看还是只用了一个核,速度并没有提高太快,而quartus能用多核编译,速度提升了好几倍,那么有什么仿真工具是能够支持多核CPU的呢?最好是windows平台的

楼主:
LS的不要灌水

网友:
ISE就可以用多核CPU,可以在工具里设置多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ISE自带的仿真工具?不过我用的是altera的FPGA,也能用ISE的仿真吗?

楼主:
还有其他工具吗?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VCS可以支持多核,modelsim最新的版本据说可以,但不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vcs我知道,但貌似只能弄个linux服务器,不太方便,windows下面,modelsim我现在用的是10.2c了,没找到更新的版本,好像没看到说支持多核,据说questasim支持,但是我下了一个10.2c的版本,我看手册上有多核的命令,比如mc2com在windows下面用不了,不支持这个命令好像。

楼主:
有木有高手知道有其他软件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