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隔离单元和and门有神马区别啊

楼主(2014-06-24):
rt,感觉看databook他们是一样的啊

网友:
没太大区别 ,可以替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问,隔离单元不是一个pd关断,为了保证这个pd输出不会出现不定态的吗,他有2个输入,一个en,一个a,这2信号各接哪个pd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接可能关断的那个?那样不就会造成输出有问题.但是都接常开的那个,我现在的design里面常开的那个无法产生en信号啊,那么en我能直接接高吗,那么关断的pd的输出接a,这样算不算隔离了,即使关断的pd给a的是不定态,我隔离的输出也不会是不定态?

网友:
EN肯定是从aon domain来控制的, A不一定,也无所谓, EN能在关端前保持高或低,起到clamp作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