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pn、pnp的guardring接地还是接VDD?

楼主(2014-06-24):
pnp

pnp

如题,上图为pnp

网友:
一般是接地的,具体还要看foundry提供的design manu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那N+ Diffusion Resistor的衬底呢?我看同事这电阻接了高电平,是否正确?

网友:
具体要看是哪个工艺了,不同的工艺衬底不一样,主要是要让它和衬底的PN结反偏

网友:
回复 网友B:

    N+ 接高电平应该是对的。作为阱的偏置电位,一般N+接高,P+接低,这样可以保持PN接的反偏。
    如果是单独的电阻阱,也有接电阻的高电位端,这样是PN接零偏,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