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hopper Bandgap中什么限制Chopper 频率?

楼主(2014-06-24):
在Chopper Bandgap中什么限制Chopper 频率?Chopper 频率越高ripple 越小,噪声频率越高,但是他的limit在哪里?为什么?
谢谢!

楼主:
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问题为何不向你公司牛人们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边没人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开会可以问问

网友:
HI lwjee:

I am also interested to know
could you willing the answer?

mpig

网友:
不考虑功耗吗

网友B:
chopping frequency should lower than bandwidth of opamp.

楼主:
回复 网友B:

   But it work well when Chopper Freq larger than GBW.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考虑功耗就用小点的频率,如果不考虑可以用大点。频率可以编程,这里没有多加多少功耗。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23-04-17):
引用 网友B:
chopping frequency should lower than bandwidth of opamp.

the opamp is regarded as low pass filter exist?how about the corner frequency?

网友(2024-03-21):
请问楼主有结论了吗,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