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6-24):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画圆圈处为两个控制输入端,可以输出高低电平,左上角高电平为10V左右,右下角为5V左右。如果有人知道此电路的工作原理,请帮忙给出详细分析。跪谢了!

网友:
好复杂 啊,这是什么上面的。

网友:
方便说一下用途吗

网友:
我是學機械的,有學過基礎電路,每每看到這個就會覺得我學的到底是不是電子學

网友:
这图画的让人看起来感觉有点累。

R60 C51 C52 就不用说了

R61 R64 R65 Q12 用作电流检测,这个你自己算。

Q12 导通后的电流经R76送至Q15,Q15 集电极电阻 R72,左上角的红圈为这个部分的供电(控制?) 电压。集电极假定节点为 S1。

Q13 的作用就是控制Q11是否导通。拉低Q11的栅极到足够的电位即可导通。

Q23 R66 R67 只是个保护电路,避免Q12集电极电压过高。C54 平滑这个电压,避免跳动。(这里也不对,P沟道的本体二极管直接就把Q15的集电极电压拉下来了,左上角的红圈送来的一点意义都没啊)

10.5V的电压经RC滤波及电流检测部分后送到P-chanel Q11的源极,Q11作为电子开关?嗯,是,电路中不存在电压参考器件。R63 为偏置电路的一部分接在Q11栅极和源极之间。

Q17 作开关用,A点有高电平时导通。

写不下去了。。。电路功能基本清楚了。但是~~~Q13 Q14 用得不对啊,BFR92A~~俺没记错的话,是NPN管,不是PNP管,而且是超高频管···
俺怀疑你这个电路被人改过。。似乎是某个无德的离职的家伙干的。。。

网友(2014-08-23):
分析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