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Laker和Calibre有license冲突,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6-24):
我安装了calibre2012,可以正常启动,之后又安装了不需要license版的laker,两者都可以正常启动,重启电脑之后,发现laker正常,calibre报告license error,
把环境变量中的laker项全部加#后,重新启动calibre的license,calibre又可以正常启动了,再打开laker的环境变量,两者都正常。也就是说,先启动calibre就没问题,默认或先启动laker,就会导致calibre的license读不到,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先把环境设置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2014-08-27):
看看环境变量的实质

网友:
不会是通讯端口重复了吧

网友:
试试把calibre的license变量设成MGLS_LICENSE_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