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与latch up的区别

楼主(2014-06-24):
理解中,ESD是有大的瞬态电压通过pad传至芯片内部,管子被击穿从而造成芯片无法工作。而latch up是芯片内部形成了大电流的通路,从而造成芯片失效。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吗?还是ESD和latch up之间也会有相互的影响呢?请教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概念,没联系。这问题很多书上有,自己去看书吧。

网友:
没啥关系吧, esd比latchup还复杂,理解起来

网友:
ESD是高压击穿了栅,latch up是电流太大烧毁了器件

网友(2014-08-28):
ESD事件可导致介质击穿;
导电通路大电流熔断;
PN结击穿短路。
LATCHUP是由于外界或内部的干扰,使寄生的PNP与NPN形成正反馈,电流不断放大导致芯片烧毁。

网友(2014-09-30):
首先来源就不同  esd就那么点能量 完了就完了 他还latch个毛

之所以放一块说 是因为正常工作的时候  esd单元可能会出现latch  最明显就是scr那玩意了

网友A(2019-05-06):
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直观:
Latch-Up是指芯片中power pin 和ground pin之间由于PNP和NPN双极性BJT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个低阻抗通路。它的存在会使power pin和ground pin之间产生大电流。过大的电流有可能会永久性的破坏芯片的基本结构。
ESD即静电放电效应,是芯片制造和使用中最容易破坏芯片的因素之一。简单来说就是正负电荷的过快释放,产生极大的电压差,导致芯片被击穿。

网友(2019-06-18):
真是好的解釋

网友(2019-07-18):
SD是高压击穿了栅,latch up是电流太大烧毁了器件

网友(2019-08-23):
你们都做ESD的吗

网友:
Latch-Up是指芯片中power pin 和ground pin之间由于PNP和NPN双极性BJT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个低阻抗通路。它的存在会使power pin和ground pin之间产生大电流。过大的电流有可能会永久性的破坏芯片的基本结构。
ESD即静电放电效应,是芯片制造和使用中最容易破坏芯片的因素之一。简单来说就是正负电荷的过快释放,产生极大的电压差,导致芯片被击穿。

网友B(2020-03-23):
GATE 到DRAIN或SOURCE 的LEAKAGE变大是不是也算ESD ?

网友(2020-04-27):
引用 网友B:
GATE 到DRAIN或SOURCE 的LEAKAGE变大是不是也算ESD ?

担心预防发生ESD所做的处理,是电流更均匀,避免ESD。

网友(2020-06-15):
Latch up can be caused by ESD.

网友(2020-08-26):
谢谢楼上的兄弟伙。

网友:
ESD和相关的瞬变电压都会引起latch up

网友(2022-11-23):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