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Option Include问题

楼主(2014-06-24):
在不改rule file的情况下,如何在Include svrf commands里屏蔽rule file的层定义,比如calibre 器件的定义:......

A=E NOT F
DEVICE  MN(N1)  A  G  S  D  B

现在要加一layer H识别器件,能在Include里屏蔽rule file的A,再重新定义A=(E NOT F) AND H 吗?有木知道的大侠指点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貌似不行。为什么不能改文件呢,很奇怪?

网友:
不会改,帮忙顶一下,希望有高人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自己建一个rule file,然后include 原始rule,需要改动时候直接在自己rule file上改而不需要动原始rule,这样修改的地方一目了然又不搞混原始rule

网友:
參考 U晶圓代工方式 layer+ device + 連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只是rule如何定义器件吧

网友:
估计不行,反正我是没成功过。我改过大量的文件,都是在原文件上改,添加自己的注释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