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netlist是不是就是指综合后网表?pic

楼主(2014-06-24):
还有其他类型的网表吗?
那个实现后得到的ncd文件算是网表吗?(指xilinx)

网友:
xilinx的design flow中,HDL代码首先被综合为ngc格式的网表,但其中是不带有时序约束信息的。经过Translate之后,生成ngd格式的网表,已经转化为顶层的LUT和reg,并且带有时序约束信息。Map之后,生成ncd格式的网表,已经映射到了FPGA的具体型号上,并且可能已经完成了布局。PAR之后,再生成一个ncd文件,这就是最终的网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