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的缓冲器

楼主(2014-06-24):
各位:  在做SAR ADC时,基准电压源和ADC之间的缓冲器应该是用LDO还是单位增益缓冲器啊?

网友:
基准不用电源吗,应该是过LDO的电源吧

网友:
都可以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LDO形式的缓冲一般用作电流比较大的,对于电流比较小的低速ADC,用一个甲乙类输出缓冲器就可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