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中频收发机的TX、RX信号是基带信号吗

楼主(2014-06-24):
我看百度百科说基带信号是频率为0或者较低的信号。

零中频的意思就是没有中频信号吧,那一次变频后就直接将射频信号直接变为频率为0或者很低的I、Q基带信号吗?
为什么在WLAN中,RF transceiver部分用了零中频架构,后面的AFE还需要几十M采样率的AD、DA呢,这个RF与AD、DA之间的几十M频率的I、Q信号到底是中频信号还是基带信号啊?

顺便求大牛讲讲在RF transceiver里面的中频信号和基带信号到底是指什么啊?

网友:
基带就是你要的信号,中频是你一次变频后的东西,wlan的信号挺宽的吧,采样率高有可能是过采样之类的,没有矛盾的地方

网友:
基带信号那样定义虽然没错,但是基带分模拟基带和数字基带,通常大家说的基带都是特指数字基带(ADC量化之后的);模拟基带部分的信号称为中频信号;

网友:
采样率至少是带宽的2倍以上(实数采样),和中频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必须保证不混叠

楼主:
    那就是说这里的中频信号和基带信号就是一个意思吗?零中频的意思不就是没有中频信号吗?

   另外请问一下,能不能说基带信号是未经调制的数字信号;频带信号是经过调制的模拟信号或射频信号?RF transceiver接收和发送的TX、RX信号实际上应该是频带信号?

楼主:
基带信号那样定义虽然没错,但是基带分模拟基带和数字基带,通常大家说的基带都是特指数字基带(ADC量化之后 ...
引用 网友A:

   但是零中频的意思不就是说没有中频信号吗?
  另外请问一下,能不能说基带信号是未经调制的数字信号;频带信号是经过调制的模拟信号或射频信号?也就是说RF transceiver接收和发送的TX、RX信号实际上应该是频带信号?

楼主:
采样率至少是带宽的2倍以上(实数采样),和中频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必须保证不混叠
引用 网友B:

现在802.11 a/b/g/n的带宽是20M或40M,我看那些架构里的AD、DA好像是80M采样率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网友:
那就是说这里的中频信号和基带信号就是一个意思吗?零中频的意思不就是没有中频信号吗?

   另 ...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个意思,基带带宽就是信号带宽,而中频还有载波

网友A:
但是零中频的意思不就是说没有中频信号吗?
  另外请问一下,能不能说基带信号是未经调制的数字信 ...
引用 网友C:

   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是为什么多看看书吧,接收机链路基本问题都不清楚,有哪些block,为什么要有这些block,这些block的指标是怎么来

网友B:
现在802.11 a/b/g/n的带宽是20M或40M,我看那些架构里的AD、DA好像是80M采样率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
引用 网友C:

   ADC sampling freq的选取有很多考虑,一个是信号带宽,一个是中频频率,一个是channel外抗干扰能力,再加上cost&power的考虑,还要跟前面analog filter的特性做trade off;前两者是奈奎斯特定理,入门级;后两者是商用产品需求,进阶级;

楼主:
   谢谢了,我再去研究下吧,我是做wlan协议的,被老板要求学习这个...
    能帮忙推荐一些相关的入门的书吗?最好是中文的,我研究下基本架构和原理就行了。

网友:
你做协议也不用管ADC之前的东西
现在的SoC,架构基本上就只有两种:零中频,低中频;零中频的坏处是CMOS电路有flicker noise, DC offset,但是wifi故意在DC附近不传信号,所以基本都是零中频(另外wifi带宽太宽,想用低中频也不容易);低中频以稍高的cost解决刚才说的问题,但是低中频顾名思义到了digital部分,还需要一次digital下变频从中频频率降到DC;对rf analog designer来说,我们统称ADC之前mixer之后的为中频信号,不管它是零中频还是低中频;

楼主:
你做协议也不用管ADC之前的东西
现在的SoC,架构基本上就只有两种:零中频,低中频;零中频的坏处是CMOS电 ...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就是零中频里的中频和ADC之前的中频信号这两个“中频”不是指的同一个东西吧。
  非常感谢。

网友(2024-11-26):
借个楼,对于TX发出的信号是 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