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casdoce管做miller补偿消除右半平面的零点

楼主(2014-06-24):
Sansen上讲的通过将miller电容连接到cacode管的源端,这样通过current buffer来消除右半平面的零点,但是分析了一下感觉右半平面的零点依然存在,只是频率升高了,并没有消除掉,还看到有的论文山说会产生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有点搞不懂,希望大神出来讨论一下,
还有,sansen说 右边的那种连接更好一点,说是高阶的极点和零点相对少了,求解释……

网友:
这样接是消除了前馈通路,从而消除了右半平面零点。因为对于处于饱和区的理想MOS管,漏级的小信号是无法传递到源级的。对于实际MOS管,漏级到源级的增益也是非常低的,可以看成是消除了前馈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两种连接方式说是第二种更好一点,有没有好的解释?

网友:
这两种补偿方式在拉扎维书上有详细讲过的

左边:
     主极点在cascode的输出,
     输出次极点往离开原点的方向移动,
     因为断开了前馈路径,零点移到了左半平面为gm/Cc,
     M1的漏极有个粗略为gm/C的次极点

右边:
     主极点在M1的漏极,
     输出极点往离开原点的方向移动,
     前馈路径仍存在,右半平面零点往离开原点的方向移动
     cascode的输出是一个次极点,而且这个次极点离原点较近

    综合起来常见的都是和差动运放搭配使用,左边结构会引入电流和失配,所以还是右边的结构常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你的解释来看在频率特性方面感觉左边的电路比较好,你说的电流和失配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影响到底有多打?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图所示,这里用了个下拉电流源来抵消这个offset。

两个电路的实际补偿效果最好仿真确定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隔这么久才回复,实现不好意思哈,先谢谢了@math123
   你给的那个电路图里,说用个下拉电流来抵消这个offset,你说的offset是因为电容跨接在两端,会从输出往前一级的输出注入一个电流所以需要下面的一个电流源来消除这个offset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开始的两种结构中右边的为什么就没有了呢? 很多细节还是不清楚啊……

网友(2014-11-15):
书上貌似写错了,左边的电路有一颗左半平面零点,为-gmc/Cc,右边的电路有两颗正负零点,不贡献相位。所以左边的电路零点少些。LZ算下transfer function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