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智的问题-布完power ring和strip条后有违例怎么办?

楼主(2014-06-24):
我所谓的违例是指,某些ring和strip条被IP截断了,然后出现了很多X。新手求助!

网友:
改,改cmd或者改图形
工作中大家都是这样的,不是说APR做出来的东西就非常完美,所以觉得是因为自己是新手。

网友:
如果你用的工具是 encounter,
   如果你出现白X的地方在power rail上,
       那么,可以忽略。因为这些X在填充完filler cell时,会自动消失。
   如果你出现白X的地方在ring或strip上,
       那么,检查一下天线,如果没问题,也可以忽略。不过最好是,手动修改连线,把突出来的线,缩回     去。白X自然会消失。
       如果以上皆不是,那么请无视这个回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