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距离传感器在什么情况下需加反光镜?

楼主(2014-06-24):
距离传感器在什么情况下需加反光镜?

网友(2014-08-05):
LDM4X系列激光测距传感器是一款采用激光相位法来进行物体距离测量的高精度测距传感器,其响应速度高达50HZ。LDM4X激光测距传感器无需反光镜即可测量距离,增加滤光镜还可以测高温物体距离。它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如集装箱定位、电梯运行测量、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测量等。

网友(2014-10-28):
测远距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