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没有scs的库,只有For Spice的库如何处理

楼主(2014-06-24):
以前都是用TSMC的库,它的库相对成熟;最近用SMIC的,发现其model目录下虽然有个Spectre,但里面的库是Spice的;后缀都是mdl,原来以为只是名字是,打开一看,经典的Level49,明显For spice;
强行指定,在spectre的model里面引用,设置完,一RUN
这个mdl里定义了nmos nch25,与我SCH里的一致都是nch25(model name);

Netlist and RUN;错误的Log说是 input.scs error,output.scs error;
同时报告找不到nch25;

请问有什么办法将spice库转成scs的库?

网友:
可能是这样spp -converter <spice file >scs file

网友:
或者用ADE里面的hspiceD仿真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