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def导入icc的问题

楼主(2014-06-25):
从encounter导出def的命令是defOut -unit 1000 chip.def其中我设置的def版本是5.6。我encounter版本是91。导出来的这个def导入icc(版本是D-2010-03-sp5)的时候出现 $SME_UC34JG52CX)DA8E1MA.jpg 这样的错误。是我导出的错误,还是咋滴?

刚才导出来的时候试了下5.5版本的def就可以了。。。也不知道是啥问题。。。新手啥也不懂。。

网友:
ICC read_def -lef "xxxxx"所有的都写上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试了下貌似也不行。。。有人说是因为icc的tf文件里面没有定义这个VIA。小弟新手,不懂!

网友:
去icc的tf文件里面查找ContactCode,按照同样的方式加一个定义via4Array_1的定义

网友:
写def的时候要把via定义写出来;write_def -vias? -all_vias?; 若有non default rules也要写出来。或者将这些信息写出到一个lef中去,读的时候 read_def -lef lef_files .

网友:
去看看icc的版本,然后看看这个版本的icc所支持的def版本。我记得最新的icc好像不支持5.6和5.6一下版本的lef。我用的5.7版本的lef。不知道def是不是也会出现相似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是从encounter里面写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按你的说的定义了个。。貌似我没定义对。。。。我定义是这样的  。在读def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 C6HU{[HP37RL@(2]KC80LHF.jpg 。是不是我定义哪里不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乍看没有什么不对,按照 lef 里的写就可以,contactCodeNumber 有没有重复?
    你也可以改 def,使用 icc technology file 已经有的 fatvia 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encounter没有相似的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可以这样,学到了。楼主那个 VIARULE GENERATE 恐怕只有 LEF 才有,ICC tf 该是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这个问题。。。对比了下def 5.5与5.7最大区别就是这个地方不一样而导致没法成功。。

网友:
set  dbgDefOutLefVias  1

defOut XXX

试试吧。

网友(2014-09-10):
tf没定义这个via

网友(2014-10-2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只encounter中defOut出来的def 5.7版本不能给icc read_def。只能用5.5的def版本。

网友(2016-07-30):
嗯呢,好啊,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