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类运放求助。。

楼主(2014-06-25):
正在做一个ab类运放如图所示,请问输出端的静态工作点是怎么设置,1、开环时候,输出端不接负载,输入端都加vdd/2的共模电平,输出端的p管工作在线性区,n管工作在饱和区;2、将运放接成负反馈形式,在正端加vdd/2的电平,输出跟随输入,输出端的N管和P管都工作在饱和区。请问,调节静态工作点是开环调还是闭环调?
还有一个问题,接成负反馈后,输出端直接驱动一个小电阻(50ohm)后,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就受到影响,这种情况是不是不能直接驱动小电阻仿真,看资料都说要加一个隔直电容才能不影响静态工作点,可是加了电容后,电路的带宽就下降很多。。。

网友(2014-10-30):
该类功放,只抽或吸电流。其他用途,还真不熟

网友:
关注关注。楼主解决了么?
求高手解答

网友:
1. 普通运放,开环调还是闭环调?
2. 加个很大的电容

网友:
translinear loop,输出级是靠此确定的。即输出管M2是由MC15、MC16、MC12来偏置的。

网友:
1. schematic都是理想的,其实你开环看到的和闭环应该工作点一样
2. 设计的时候就要将load考虑进去,而不是做完了才加loading...

网友(2015-10-22):
悬浮电流源。。。话说这种结构在深亚微米工艺下能做么,表示深深怀疑

网友:
即便40nm工艺,还是有2.5V或者3.3V device可以用的,还是可以做这种结构的class AB.

网友:
开环仿真要看你怎么仿,如果只是将反馈回路断开,由于M1 M2前级采用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增益很大,很小的输入就会使得M1 M2的输入端电压很高或很低,会导致M1 M2中的一个进入线性区,闭环的话由于反馈的存在会使得M1 M2 都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2021-07-21):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啊。 同问

网友A:
我tm刚发表过一篇高速driver运放的论文,结构和这个有很多类似。人生无处不相逢。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A:
我tm刚发表过一篇高速driver运放的论文,结构和这个有很多类似。人生无处不相逢。 ...

发的哪一篇啊?我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内容,想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