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0.18umCMOS 工艺中contact间距的问题

楼主(2014-06-25):
使用GF0.18umCMOS工艺中遇到一个 很头疼的问题,接触孔 contact 的数目大于4*4时,contact之间的距离必须大于0.28um。而candence中调出来默认的间距是0.25um。如果contact数目为3*100,0.25um的间距没问题,一旦为4*100或者4*4,那么就必须大于0.28um了。那位有好的办法,当调用contacts的时候,就能够修改contact的间距,默认是无法修改的0.25um.
感激

网友:
你确定调用的时候不可以修改间距吗?那调用完了,用Q可以修改吗?实在不行就手动做个ring出来,你的contact应该主要用于guardring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修改啊。主要是要打的衬底 接触很多啊,手动不现实。

网友:
是pdk没做好吧,我做的工艺可以改啊!

网友:
我试了一下把 row , column改成大于1,就能改space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reat  multipart path 做guardring有什么不现实的,很容易操作啊,想做几个孔就做几个孔